[求助] IC5141 安装的小问题,牛人帮忙一下啊

楼主(2011-06-12):
最近在论坛上下了个直接解压就可以用的IC5141,可是安装后会提示:libmanager :not found 和libselect:not found,怎么回事啊?哪位牛人能帮助一下。不胜感激啊。。我用的是ubuntu10.04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记错的话,是ubuntu系统里缺失了几个包,找到装上就好!我也不记得是那几个包了

网友:
我用rhel 3.0 AS

网友(2012-09-14):
本人也碰到了这个问题,搜索找到这里,没看到解决办法。后来在http://www.edaboard.com/thread167191.html上得到了些灵感,里面提到sudo apt-get install csh。联想到检查libManager和libSelect时发现是两个csh脚本,可能是少了csh解释运行不起来,一试果然没有csh,然后sudo apt-get install csh,搞掂OK,特在此回复记录一下解决办法。系统同为Ubuntu10.04 L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