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做LVS遇到的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1-06-12):
这几天用calibre做LVS,出现一种状况,运行LVS后有一堆unmatched。检查了一下unmatched出现的地方,在电路图中都是用总线连接的,又检查了下电路中的总线连接,发现没啥问题,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unmatched。
后来重新画了一个电路,没使用总线,unmatched就消失了。
请问哪位遇到过这种状况?这个是什么状况?

网友:
说明有sh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short?不太像啊,我用了两个symbol,只有一个的总线unmatched,另外一个没啥问题。而且unmatched的net也只是总线中的一部分。。。。,实在是弄不明白咋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