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LNA50欧姆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1-06-13):
LNA的负载一般为何要取50欧姆啊?下一级是混频器,混频器的输入电阻是无穷大啊?小弟初学RFIC,求教。

网友:
对于lna和mixer集成在一个芯片的情况 负载不需要50欧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对LNA的S21的测试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负载实际并不是50欧姆,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