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et_drive+set_load和set_input_transition的关系问题讨论

楼主(2011-06-13):
大家好:
      最近有个问题有点困惑,输入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是有电阻(drive)和电容(load)决定的,是不是在综合时定义了这两个值的话,set_input_transition就没必要再定义了呢?如果还需要定义的话,它们二者这种定义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有人研究过吗?
       我在DC资料上看到,set_input_transition设置的值会将set_drvie和set_load设置的值覆盖,也就是说前者拥有更高的优先级。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set_input_transiiton包括了导线导致的上升或者下降时间增加的部分呢,而只设置load和drive仅仅是对于器件导致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的增加。

网友(2012-04-06):
同问
,有没有人指导

网友(2012-08-13):
正在学习DC,对这个也有疑问。

网友:
看到这样几句话:

约束输入驱动其实就是定义驱动输入的电阻,转移时间,即边沿变化的延迟时间是驱动单元的电阻和被驱动单元的电容的乘积决定。

set_drive 用于约束不是被库中的单元驱动的输入。而set_driving_cell用于约束被库中的cell驱动的输入。

By default, Design Compiler assumes zero drive resistance on input ports, meaning infinite
drive strength. There are three commands for overriding this unrealistic assumption:
• set_driving_cell
• set_drive
• set_input_transition

网友:
set_drive是设置驱动能力,set_load是设置负载,这两个量可以决定transition time
当然也可以通过直接设置transition time
一般内部信号都是用的load和drive,时钟输入在还没有布局布线的时候设置transition time

网友:
我同意你的看法,set_drive和set_load可以代替transition time

网友(2012-09-24):
也一直没弄很清楚~~,尤其对一些经验值的设置,不知道该怎么样设置!

网友:
综合的时候没必要设置这么精细的,这时候做时序分析只是一个预估模型,不靠谱的;

网友(2017-10-15):
很有用,set_load+set_drive = set_input_tran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