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什么样的过流保护的芯片方案?

楼主(2011-06-13):
自恢复保险丝的过流保护电流不够准确,MOSFET或三级管搭的好像都是限流方案。
我要实现过流断开,电流减小自动恢复的功能,请问有什么样的电路方案,或者芯片方案吗?
情况紧急,谢谢各位了

网友:
linear 和 maxim 好像有这个的解决方案,去查一下吧。

网友:
这种叫current limit switch。比如TI的TPS2080

网友:
精确到什么程度?用在什么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