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恢复cadence鼠标的默认设置?

楼主(2011-06-13):
怎么恢复cadence鼠标的默认设置?保洁的不小心动了我键盘,结果鼠标左键双击、拖动等变成copy了。

网友:
关掉,重启。试试。

网友:
这个保洁是高手。

楼主:
原因找到了。
由于未知原因(...),启动了本已关闭的某一软件的文件识别功能,导致向cadence传递了一个controlC,被sun识别了成了hiCaughtControlC,关闭软件就解决了。

网友(2011-12-14):
回复 楼主:

   哥们,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呢?求救啊 不知道怎么弄的我的也是那个样子了 ~~

网友A(2012-03-08):
回复 网友B:

    上面的兄弟,把你开的软件挨个关一下试试就行了。我的是“有道词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太感激了。。。我被这个问题折磨了 几天了。每次要设置属性,一动窗口他们就自动关闭。。。。

网友:
回复 楼主:

    up ~~~~~~~~~~~~~~

网友(2012-07-18):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帮了大忙~~~~

网友(2012-09-20):
回复 网友A:

  牛逼,这都能被自己找到原因,膜拜

网友(2013-05-24):
十分感谢楼主,终于找到原因了,我的也是有道词典的问题

网友(2013-09-05):
楼主太厉害了,这都能被你查出来,我也是有道词典,也是折磨我好久了

网友(2013-11-07):
回复 网友C:

    嘿嘿嘿

网友(2015-02-09):
太感谢啦,这么我一周,都快成神经病啦

网友(2015-05-11):
长知识啊!!我也是有道词典。~~!

网友(2016-03-22):
其实不用关有道,把有道的划词功能关掉就行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21-03-2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谢前辈,太感激了,折磨好几天了

网友:
试了一下。在有道词典把取词划词中划词设置:展示方式:改成双击ctrl展示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