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sertion delay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1-06-13):
insertion delay到底指的是什么?CTS之前为什么要设置最小insertion delay值?insertion delay在时钟树综合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这个问题。。。等着陈老大等牛人解答,嘿嘿
我先胡说下……
insertion delay就是字面意思。
我觉得难的是关于min insertion delay
通常min insertion delay都设成0.。。。在hier的设计中才会有不为0的需要吧

网友:
说得很对,继续

网友:
汗,木有咧。俺知道的大概差不多就这么多。。。。。
为什么会有min insertion delay这么个东西。。。。我只知道hier的时候不同的block之间做balance时也许会有用。其他方面就不知道啦

楼主:
先谢过yueluofenghen了,不过还是不是很明白啊,有没有高人再给小弟解释下啊?

网友:
insertion delay 是我们通常说的source latency吧即时钟源到我们定义的时钟点的延迟;
到这里还有个相近的概念叫network latency,是我们定义的时钟起点到时钟叶节点clock pin的延迟。
至于min insertion delay 期待分享

网友:
楼上。。。真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默认情况下insertion delay的值是为零的。那请问下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手动去设置这个值呢?

网友:
对于普通小的设计,不含PLL等
insert delay 也就是 network latency
对于设定cts中的Mindelay,建议设置为0。如果不设置为零,cts时工具会在root与第一级buffer间加buffer,以满足你设定的值,这样不推荐
其他情况另当别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如果有PLL呢,该如何设置?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就得考虑source latency

网友:
反了吧?
在没有PLL时,有时需要考虑clock的source latency
一般在有PLL时,可以不计source latency,因为时钟经过PLL锁频后,除了频率以外,与参考时钟就没什么关系了。如果考虑PLL的de-skew,则另当别论

网友D(2013-04-08):
貌似没有看到完全回答问题的回复,而且回帖中的提问也没有回复,请问lz为什么把题目换成【已解决】呢?呼吁大家都尽量严肃一点,毕竟这是我们自己的交流空间,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Insertion delay是指clock root pin和flip flop的clock sink pin之间的延时。CTS为了min skew,会插入clock delay,从而产生insertion delay, 一般试图找到min latency,CTS算法目标就包含获得一个min latency.

    我们需要最小的skew来得到更好的timing,但是关心min latency如何能得到chip更好的performance呢?

    详细说下,如果你有两个flops,为了满足capturing flop的setup要求,我们会试图使得第一个flop的clk-q延时最小。
    同样的,当你有两个blocks或modules,而且它们之间有interacting,我们会试图使得insertion delay小,来满足第二个块的第一个flop的setup.为了方便理解,在这里你可以把这两个块分别“看成”两个flops。

    简而言之,当两个moudles/blocks相互作用interacting时,min latency有用,可以帮助时序收敛。

网友(2013-06-08):
回复 网友D:

"详细说下,如果你有两个flops,为了满足capturing flop的setup要求,我们会试图使得第一个flop的clk-q延时最小。"

这一段看不懂。什么是capturing flop 啊?其setup要求有什么特殊之处吗?clk-q 又是什么啊?

网友:
我的问题和13楼的一样,希望ikey能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详细说下,如果你有两个flops,为了满足capturing flop的setup要求,我们会试图使得第一个flop的clk-q延时最小。"

这一段看不懂。什么是capturing flop 啊?其setup要求有什么特殊之处吗?clk-q 又是什么啊?

############################

对于reg2reg,check timing。ff也可以叫reg。
第一个ff叫launching flop,第二个叫capturing flop,你可以理解成发射和接收ff。
clk-q是一个timing arc,从ff的clk端(时钟)到其的q端(输出)。
setup的要求详细请参考陈大大的基础知识帖。

网友(2014-03-14):
这个帖子 讨论的内容很好呀,顶一下

网友:
DC man set_clock_latency 有这样一句话:
“Clock source latency (also called insertion delay) is the time it takes for a clock signal to propagate from its actual ideal  waveform  origin point  to  the clock definition point in the design.”
但 DC的 lab4 中关于clk有这样一句话:
“The maximum insertion delay from the clock port to all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gister clock pins is  300ps +/- 30ps .”
Lab给的约束是:set_clock_latency -max 0.3 [get_clocks clk]
为什么不一样啊?

网友(2014-11-15):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即使有了PLL 那从PLL出来的时钟到我的 design 也会有 latency吧 为什么就不需要了呢

网友(2016-03-27):
回复 网友A:

   所以想问下,insertion_delay在hierarchy的design中规定非0的最小值,是不是为了balance其他的module的skew啊???谢谢!

网友(2022-02-24):
引用 网友D:
貌似没有看到完全回答问题的回复,而且回帖中的提问也没有回复,请问lz为什么把题目换成【已解决】呢?呼吁 ...

时钟延迟有两种类型:网络延迟(network latency)和源延迟(source latency)。
网络延迟是指从时钟定义点(create_clock)到触发器时钟引脚的延迟。
源延迟,也称为插入延迟(insertion delay),是指从时钟源到时钟定义点的延迟,源延迟可能代表片上或片外延迟,对于hier设计,block与block之间从top来看,到达的clock delay不一致,想做平的话就需要加insertion delay为正或者负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