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射频匹配网络会对增益影响大不?

楼主(2011-06-13):
在做LNA的时候,通过修正输入的匹配网络来权衡输入反射系数和噪声系数,在输入端并串电容、电感一类的无耗器件对放大器的功率增益影响大吗?

网友:
敏感性比较强 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网友:
肯定是有影响的。。会提升增益

网友:
非常大!先做阻抗匹配,再看增益。

网友(2011-09-28):
理论上来讲,LNA的增益由晶体管决定了,只要你静态工作点确定了,增益也就确定了。跟匹配无关,但实际上,射频电路传输的是功率,你输入端匹配不好,射频功率传不过去,得到的增益还是很低,如果你想把增益(不是power,Noise,仅仅是Gain)做到最大,你输入端做共轭匹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