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关于virtuoso schematic editing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device的L和W默认都不显示。
请问在那里设置所有device的属性是否显示出来呢?
查了半天手册也没找到。
请教各位了

网友:
看看该器件的CDF,是否L和W都是可显示的

网友:
可能是你在仿真别的电路的时候,显示的所仿真电路的DC operating point,所以,那些没有在仿真的电路就不能显示管子的参数了,因为他们本身没有进行仿真,你把所仿真的电路改一下就可以了,改成显示器件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退出来试试呢,或者是模型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经验是:Cadence经常莫名其妙地抽风,碰到诡异的问题首先重启……

楼主:
回复 网友A:
you are right.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