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哈ASIC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课题刚完成了FPGA验证,想走哈ASIC,程序里面要用到RAM,FIFO,乘法器,请问这些是不是都要花钱买呢,还是综合器里面本身就有的?另外ASIC那一系列的软件都是在LINUX下环境下用的吗?忘有ASIC经验的说哈,小弟对ASIC不了解。

网友:
1. 乘法器可以用synopsys designware的,如果你直接写“乘号”的话,那么综合器会转化成 standard cell。就是标准单元(与,或,非等标准门)。至于用什么算法的乘法器,那要看综合器的优化力度了。
2. RAM和基于RAM的FIFO,综合的时候肯定是black box掉的。需要特定的工艺库。
3. 如果是基于FLOP的FIFO,那么可以综合成standard cell。如果是基于RAM的,那么参考上一条。
4. 综合成standard cell一般的来说,是不能去流片的,(是否能后仿倒不清楚)。流片和实际的后端流程都是基于特定工艺厂商的工艺库,比如台积电等等。没有工艺库的支持,后仿和后端分析貌似没有什么意义。

绝大多数的后端软件都是基于linux的,包括DC,Encounter, Astro或者什么的。貌似没有windows的。(有一个基于win NT的DC,但是貌似版本很老)。

网友:
貌似ASIC的这些是比较成熟的东东啊、

网友:
没有库文件,没法玩的

网友:
综合和后端对于初学者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嗯 感谢大家的回复, 做了个算简单的论文课题,但没法ASIC担心无法毕业啊 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