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器方面的一些常见问题

楼主(2011-06-13):
 一、
  1、如何选择NS开关的两锁一钥匙的机械联锁 (所属品牌:Schneider)

  如果NS是带电操的,对于NS100-250需要选择41950 2*29449
  对于NS(400-630) 需要选择41950 2*32649

  如果NS是带旋转手柄的,对于NS100-250需要选择41950 2*29344
  对于NS400-630需要选择41950 2*32604

  2、如何选择使用NS开关的九线连接器? (所属品牌:Schneider)

  九线连接器的选择有两种方案。
  对于NS100-250需要选择选择29273 29274 29275或者选择29272

  对于NS400-630需要选择选择29273 32523 32525或者选择29272

  九线连接器共有九根线,电操占六根线,每个OF接点占3根线。所以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合理选择一组或两组九线连接器。
  3、选择NS开关的旋转手柄后,能否实现手柄在合闸位置时打开开关柜柜门? (所属品牌:Schneider)

  通常我们在正常使用时,需把手柄打在OFF位置上,才能打开开关柜柜门。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在不分断断路器的情况下,打开开关柜柜门,此时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曲别针往手柄下面的小槽里插一下,即可打开柜门。
  4NS断路器接地故障保护模块Vigi MEMHMB有何区别? (所属品牌:Schneider)

  NS100160断路器配Vigi MEMH均可,NS250只能配VigiMHNS400630只能配Vigi MBVigi ME的灵敏度(300mA)及时间延时(不大于40ms)均固定不可调,而Vigi MHMB的灵敏度分5档(0.03-0.3-1-3-10A)时间延时分4(0-60-150-310ms)可以调整。如果灵敏度被设置为30毫安,则脱扣器瞬时脱扣动作。
  在3P的断路器上联接一个4PVigi漏电模块时,应增配一辅助连接件,继电器,产品号为29214(用于NS100-250)或32457(用于NS400-630)。
  5Vigi compact NS一体化断路器的漏电保护有什么特点? (所属品牌:Schneider)

  这种断路器为4P3T型即4极断路器,中性N线无保护但可以分断,接地故障(漏电)保护模块为4极。断路器本体、保护脱扣单元和漏电模块做成一体,其灵敏度分5档(0.03-0.3-1-3-10A)时间延时分4(0-60-150-310ms)可以调整。如果灵敏度被设置为30毫安,则脱扣器瞬时脱扣动作。
  其产品订货号末尾第6位是"C",其价格较同规格的三模块拼装型便宜许多。
  6NS带直流电操的开关不能正常工作,原因是什么? (所属品牌:Schneider)

  如果是首次使用,首先要检查正负极是否接反了,其次要看一看线路是否过长,要测量一下末端电压是否满足要求。如果是已经使用一段时间了,那就要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复位了。
  7SM6系列中压柜上的隔离开关可电动操作吗?接地开关呢? (所属品牌:SCHNEIDER)

  都不能电动操作,只能用操纵杆手动分,合
  8SM6系列的中压柜中,是否有上进(或出)线柜,尺寸变化吗? (所属品牌:SCHNEIDER)

  在SM6系列的中压柜中,可以上进(或出)线的柜型有IMQMGAM2
  这时,柜子须加高450mm,其他尺寸不变。
  9CMCM2有什么区别? (所属品牌:SCHNEIDER)

  都为电压互感器柜。
  CM用于中性点接地系统,装三个相对地的电压互感器。
  CM2用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装二个相对相的电压互感器。
  10M断路器在什么情况下合不上闸? (所属品牌:SCHNEIDER)

  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能量未储满、有钥匙闭锁、有欠压线圈、脱扣单元动作跳闸后未按复位钮。
  二、
  1、可编程序控制器(PC)中的"输出继电器"与其"继电器输出"有何内在联系 (所属品牌:OMRON)

  可编程序控制器(PC)在采用梯形图作为编程语言时,梯形图中的"输出继电器"仅是一种形象化的"软继电器"PC通过它来起到输出控制作用,当其满足接通条件时,对应的输出可即有输出信号。实施输出的硬件,则可能是能输出开关量信息的三极管、双向晶闸管的输出指令。因此,并不是说PC"输出继电器"只能用继电器输出的模式
  2C200H系列及CQM1系列所用的电池型号为? (所属品牌:OMRON)

  C200H系列一般所用电池为C200H-BAT09;CQM1系列一般所用电池为3G2A9-BAT08

  3C200HE-CPU42-ZEC200HE-CPU42-E有何区别? (所属品牌:OMRON)

  它们之间没有很大区别,只不过C200HE-CPU42-ZE指令较多
  4P型机与编程器3G2A6-PRO15-E连接是否需要电缆? (所属品牌:OMRON)

  它们之间连接不需电缆,除非两者距离较远时才需要,电缆型号可用C20-CN521C20-CN122

  5、关于CPM1A系列与CPM2A有何区别? (所属品牌:OMRON)

  实际上CPM2A也是在CPM1A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最重要的是CPM1A自身没有带电源而CPM2A自身有带电源
  6、问:本特利产品适用于哪些资产类型 (所属品牌:BENTLY)

  答:本特利产品适用的资产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工业燃气轮机、热交换器、航空燃气轮机、锅炉、蒸气轮机、容器、发电机、阀门、管道、泵、电动机等。
  7OMRON WLCA2 WLCA2-2N有什么区别? (所属品牌:OMRON)

  WLCA2 整体移动45度,WLCA2-2N 整体移动90度。
  8、为什么在OMRONS资料上可以查到的型号而在价格本上找不到价格? (所属品牌:OMRON)

  这个有三种情况:1、此型号停产,2、此型号有价格但是还是要向欧姆龙申请,3、在国内不销售。
  9、请问直径为18MM,检测距离为10MMNPN型的接近开光型号是什么? (所属品牌:OMRON)

  E2E2-X10MC1

  10、器件名称为:固态继电器具体参数如下:输出电压:AC220V 额定输入控制电压:DC24V 输入和输出电流为:30A 品牌:欧姆龙及其它品 (所属品牌:OMRON)

  G3PA-240B-VD DC24V

  三、
  1、欧姆龙的 PYF08A-E(T) BY OMB PYF08A-E BY OMB 有何区别? (所属品牌:OMRON)

  PYF08A-E(T)BY OMB PYF08A-E BY OMB它们的产地不一样。PYF08A-E(T)BY OMB 台湾产的,PYF08A-E BY OMB为马来西亚产的。
  2OMRON的货期为什么这么长? (所属品牌:OMRON)

  期货的匀为从工厂重新下单
  3、为什么E3JK-5L在报价表中找不到? (所属品牌:OMRON)

  因为E3JK-5LE3JK-5M2E3JK-5M1中的一分子,只要采购E3JK-5M1或是E3JK-5M2就可以找到E3JK-5L。因此E3JK-5L现不做单独分出,所以在报价表中找不到E3JK-5L. 4MY系列所配的座子是什么型号? (所属品牌:OMRON)

  MY系列所配的座子为PYF系列的,根据其触点不一样来选择相应的座子型号,如MY2NJ所对应的座子为PYF08A-EMY3N所应座子为PYF11A-EMY4J所应座子为PYF14A-E
  5E3JM-R4M4E3JM-R4M4T有什么区别? (所属品牌:OMRON)

  E3JM-R4M4没有定时功能,E3JM-R4M4T有定时功能,它们的动作指示灯也不一样。

相关链接:

*知识堂:欧姆龙继电器常见问题有哪些?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37.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解答——因硫化、氯(盐)化引起的接触不良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38.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解答——接点粘着的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39.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因接点移动而卡住的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43.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异常发热的故障状况及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49.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外壳膨胀的故障状况及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53.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跌落引起的异常声音和振动的故障状况及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56.html

*知识堂:继电器常见问题——助焊剂的侵入引起动作不良的故障状况及解决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