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if语句中可不可以包含两个信号的沿触发呢

楼主(2011-06-13):
这样语句对吗?
if(posedge clk or posedge reset)

或者这样子,包含一个沿还有一个电平
if(posedge clk or reset)

这样做是不是用冲突的

楼主:
是不是即使在BEGIN END中或者进程中,语句的执行,也是并行的,只是我们是串行思维写的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指把verilog跟VHDL混起来了??好像vhdl里边没有这个语句。
如果你指的是使用两个条件,那就分开写呀。比如说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 reset ) then

第二个问题:书中的解析是,串行块中的各条语句是按照他们在块内出现的次序逐条顺序执行的。当前面一条语句执行完毕后下一条才开始执行。

网友:
一般很少去这么判断边沿的,因为你的进程一般都是靠边沿来触发的,主要还是要看你实现的逻辑在电路中是否有对应的东西,这个不是设计语言,而是描述语言。

网友:
    最后一句话,很是说明问题。VHDL是 硬件描述语句。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指把verilog跟VHDL混起来了??好像vhdl里边没有这个语句。
如果你指的是使用 ...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里也要注意串行块内使用的赋值方式,如果是非阻塞的,那么赋值操作就是在进程结束后同时执行,那样看,又有点类似于并行操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的原来的问题就比较模糊,所以,感觉这样子讨论也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感觉楼主应该先抓抓基本的语法,需要基本的积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老大说的是。

楼主(2011-08-30):
回复 网友A:

    版主: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这个帖子是我刚开始初学VHDL的时候,看的一头雾水的时候发的,当时好久没人回复我也就放弃了,没想到今天GOOLGE另一个问题的时候竟然排在第三个,好意外而且惊喜。
现在我已经摸索了一个月了,但是还是有些问题不明白,而且苦于周围没有人讨论,嘻嘻,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gaurson :
同样感谢你的热心回答,终于有个人可以讨论了。这个帖子是我刚开始初学VHDL的时候,好久没人回复我也就放弃了,没想到今天GOOLGE另一个问题的时候竟然排在前边,好开心啊
学到现在,还是有些问题不明白,实验室大部分是做MATLAB的,我就瞎摸索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B:

    gaurson :
同样感谢你的热心回答,终于有个人可以讨论了。这个帖子是我刚开始初学VHDL的时候,好久没人回复我也就放弃了,没想到今天GOOLGE另一个问题的时候竟然排在前边,好开心啊
学到现在,还是有些问题不明白,实验室大部分是做MATLAB的,我就瞎摸索了。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嘿嘿,谢谢你的回答,这个是好久发的帖子,今天竟然搜到了。
一个多月过去了,感觉自己的对VHDL的理解还是很模糊,我不明白这个描述语言是什么意思呢,他和代码是怎么样对应起来的
有时候并行串行就弄得我很复杂

网友:
LZ写的就不是VHDL啊。。学语言还是自己编个小工程学的快点。

网友:
亲,你是不是吧VHDL和verilog hdl学混了。建议你先学好VHDL再学veri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