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Calibre做DRC和LVS的一点问题和疑问

楼主(2011-06-13):
第一个问题:在Red Hat Enterprise 5.6版本下安装的Calibre, 使用calibre -gui启动后进行DRC,无法在空白处输入字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现象?怎么解决的呢?是因为我的LINUX版本太高了吗?

第二个疑问:
在使用Calibre做LVS的时候,layout选项下的FILE我使用的是ICC布局布线后导出的GDSII文件,neilist选项下的FILE我是否应该使用ICC布局布线的源文件(就是DC综合出来的verilog门级网表)?

多谢各位解答~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没太注意,不过既然你想输入字符,为什么不用脚本运行,而是用界面的方式呢?

第二个问题:在用Calibre做LVS或DRC之前,应该先ICC布局布线后导出的GDSII文件和foundry提供的标准单元的gds,io的gds,以及各个IP的gds文件stream in,然后再吐出一个gds文件,layout选项下的FILE使用的就是Calibre吐出的这个gds文件,然后网表要用v2lvs把你layout后的网表和foundry提供的标准单元的,io的以及各个IP的cdl或spi网表生成一个网表,neilist选项下的FILE选的就是这个经过v2lvs的网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多谢haonan。netlist这一步我已经成功了,但是利用我ICC导出的GDSII文件和Foundry提供的GDS文件,具体怎样操作才能吐出一个我Calibre Layout需要的GDSII文件呢?多谢各位大侠解答~

网友:
你用icfb命令启动软件后,file—>import—>stream in,根据出现的对话框里的内容去填,然后点击apply,每一次只能stream in一个gds文件,所以你每sream in一个gds,就apply一下,完了之后file—>export—>stream,填入你想要吐出的gds文件名就行了。
PS:不知道你用哪个版本的,不同版本出现的那个对话框可能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en明天早上我试试看~多谢haonan的热心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忘了,大虾,还有一个疑问就是import stream的时候,ASCII technology file是必须要提供的吗?我如果把ASCII technology file设置为foundry提供的库中的virtuoso文件夹下的*.tf文件,会报错,不设置的话,可以进入LVS流程,只是还有其他的错误(这个明天待查)。谢谢大虾~

网友:
回复 网友B:

ASCII technology file是要有的,就是foundry提供给你的.tf文件,至于你说的会报错是指报warning还是error,报waring一般可以不用管,报error的话那你要好好查一下到底是你填写内容有问题呢还是.tf文件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