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中电阻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1-06-13):
1.工艺文件中有类电阻是silicide resistors,例如silicide n+ diffusion resistance,还有类电阻是non-silicide resistors,例如non-silicide n+ diffusion resistance,这两种电阻有什么区别呢?
2.电阻的模型参数里的参数代表什么意思,例如
//******************************************************************
//*                non-silicide HR poly resistance                 *
//******************************************************************
model rhrpo resistor
//+VC1 = 5.41E-05 VC2 = -5.33E-05
+nonlinform=r coeffs = [5.41E-05  -5.33E-05]
//+JC1A = 9.43E-05 JC1B = -2.90E-09
//+JC2A = -2.82E-09 JC2B = -7.32E-14
+tc1 = -8.52E-04 tc2 = 1.98E-06 etch = -6E-09+ddw_rhrpo
+tnom = 25.0 rsh = 995+drsh_rhrpo
//+RINTC = 7.88 RINT0 = 3.96E-5 RINT1 = 0.00E+00
里面的tc1和tc2是否就是一阶和二阶温度系数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研究过啊

网友:
Tc1 Tc2:

R(t) = R ×(1.0+TC1 × Dt+TC2 × Dt^2) 另VC1,VC2 ,是电压系数。这个在对应工艺的hspice model 可查。有时候也可能用别的参数如 PTC1等,具体看model里的等式。
diffusion resistor 是扩散电阻,一般不用,匹配差。一般用poly电阻。silicide 的电阻阻值较小。 non-的阻值较大。看需要选取。

网友:
实际应用中,一般选用的是p+diff电阻,HR 电阻占用面积小,但工艺制成电阻变化大;poly电阻单位面积电阻小,占用面积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和楼上的说的不一样呢,他的意思是p+diff电阻匹配差,一般不用

网友:
特殊情况下,我见过用diffusion电阻的,在论文里见的,主要那个工艺poly是正温度系数,diffusion是负温度系数。

网友:
    用non-silicide p+ resistor.

价格便宜量又足,我们一直都用它!

网友:
第一个  silicide 就是向电阻注入啥啥啥使其方块电阻降低 ; non-silicide 就是不注入, 方块电阻就比较大  就这点区别

网友:
第一个  silicide 就是向电阻注入啥啥啥使其方块电阻降低 ; non-silicide 就是不注入, 方块电阻就比 ...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不是注入,是形成硅化物。

网友B:
准确的说不是注入,是形成硅化物。
引用 网友C:

如何形成硅化物
请教
工艺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lindychen

    怎么和楼上的说的不一样呢,他的意思是p+diff电阻匹配差,一般不用
引用 楼主:

    同意六楼。

网友:
如何形成硅化物
请教
工艺不是很懂
引用 网友B:

    网上应该搜得到。版图艺术这本书里也有。

CMOS工艺中有一种工艺步骤叫自对准硅化物(salicide),就是干这个的,减小金属与半导体之间的电阻,更准确的说是将肖特基接触变为欧姆接触。

网友:
路过看看,回答很好。受教

网友:
13L准确,电阻P+随工艺变化较小,很多人喜欢用来做BG, 但面积功耗很难平衡,所以又有很多人选用HiRPoly

网友(2015-07-01):
原来如此

网友:
一般工艺文档里含有这些信息。

网友:
silicide之后电阻率会降低

1.工艺文件中有类电阻是silicide resistors,例如silicide n+ diffusion resistance,还有类电阻是non-sili ...
引用 楼主:

网友(2024-10-16):
今天遇到了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