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P的size的问题:

楼主(2011-06-13):
大家好,我们现在用ICC做设计,因此,要用IP的lef文件转化为milkyway库,但是,在转化完成后就出了问题:
比如:在lef文件里面定义了“SIZE 200 BY 100”,但是,为什么在ICC中看到的IP的长宽确实400x200呢?(就是长和宽都增大了一倍)
希望各位给予帮助,先谢谢了。

网友:
看看LEF里面定义的UNIT

网友:
此种现象,实在奇怪,no id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把问题解决的,是lef文件和ft文件的不统一造成的。谢谢。

网友(2011-10-02):
请问各位大侠,怎样用ICC将LEF文件转化成Milkway库?

网友:
这个icc干不了, lef到mw 是用milkyway转的,

read_le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