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电源问题求助

楼主(2011-06-13):
在用ICC的时候遇到个问题    一个单元的某个PIN要连VDD,我的顶层的电源也是VDD,  但是PIN不往VDD上连。而且PIN的属性在进ICC后变成了  XXX\VDD  XXX是模块名    如何解决?   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tie
另外,如果有tie cell的话,用tie cell吧。

楼主:
谢谢lz1920,     受制于某些要求 ,我不能使用TIE  CELL,你说的命令, 我用过。没起作用。        好,像  ICC  把TOP的电源网络   和   下面底层模块的电源网络     给分开识别了。虽然电源我都设成了VDD 。如何才能解决呢?

网友:
先cut再连吧 disconnect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cut的意思  可以  说的更详细点吗

网友:
现在已经连上net了,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tie
之前应该先disconnect一下,使它们变成nc 状态,在如上。 命令你找找manual,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