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aker与calibre

楼主(2011-06-13):
本人用laker layout,用calibre进行DRC,LVS。请问有没有一种方法对完LVS后,能使点亮版图上的一某一跟线时,线路图上对应的线也一起点亮,反之亦是。

网友:
有必要这么做吗?有schematic看一下帮助debug就行了,为什么要都highlight?
如果真的要这样做,我想schematic和layout应该都是在laker的一个library中的同一个cell下,即同一个cell有layout和schematic两个view。
呵呵,不过一般不会的,因为一般公司只是用laker来做layout,很少做schematic吧,(schematic一般用cadence的);
个人理解,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都highlight?

网友:
出错才会highlight

网友:
用laker或者是virtuoso的SDL (schematic drive layout)功能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或者是calibre中设定layout对应的schematic,这样也可以高亮;但是效果没有SDL好。

网友:
没有用过laker的等待高见。

网友:
start from netlist to schematic to layout.

网友:
没有用过laker,不过提供个思路,把lvs report中的路径抓出来,写入tcl脚本,在schematic中运行可以就可以,有点麻烦;以前尝试过应用skill程序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2011-07-16):
virtuoso可以,laker 没用过呢

网友(2012-10-22):
小弟也有同樣的問題, 無法在layout 上high light net,
2008版的calibre可以,但換了2011版的就發生這種問題了.
有沒有人可以幫忙解一下???

网友:
好像virtuoso的61版本可以的。

网友:
没必要的!呵呵

网友:
同问  跟10楼的问题一样 。。。。。  请问有解决了的嘛?

网友:
VIRTUOSO XL 是可以将sicmatic 和layout 进行链接的,laker的话只有l3的SDL才可以实现这种链接,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2014-01-12):
Either try Laker3 or later version of Calibre. Even Calibre directly highlights the net from LVS svdb directly to the layout. Hope it works.

网友(2018-05-24):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需要修改些文件,把连接关系加入。

网友(2018-07-21):
回复 楼主:

   thank you.

网友:
學習中~  剛碰laker

网友(2019-03-13):
你这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啊?LVS?
如果是LVS的话,我觉得对着分析就可以,Calibre报出来的LVS ERROR可能是别处的ERROR,然后报在这里了,可以根据error,找找对应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