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FPGA配置完,管脚输出一直为低

楼主(2011-06-14):
目前用的一个SPARTAN6系列的FPGA,XC6SLX45-2FGG484。逻辑烧写配置完成后,DONE信号也起来了,发现普通IO脚输出一直为高,就算我逻辑中给低,测试的输出也是为高,求助是不是FPGA损坏或者其他原因。

楼主:
补充说明,各个电压都正常,时钟输入正常。

楼主:
在线等,那位高手给解答下

网友:
你把那个管脚独自输出方波看看,我之前试过一个管脚坏掉。

楼主:
输出不了,我试过把时钟直接给出去,但是测试得到的还是高电平。

网友:
仔细查看一下是不是那个引脚
然后如果是,看看有没有强下拉,或者换个引脚试一试
看看你的逻辑是否正确,仿真通过了吗?

楼主:
那个管脚我是3。3K上拉到3。3V。
我逻辑很简单,就是直接赋值为0,这个应该不会有错;
除了这个脚我还有个是输出时钟的,也是时钟输入直接给出去的。但是测不到信号,一直为高,现在没办法,就换了块板子重新焊接。
主要就是不敢确定FPGA是不是坏了,为什么坏的。

网友:
把程序贴出来,让我们看看啊

楼主:
entity test is
    Port ( clkin : in  STD_LOGIC;
           lclk : out  STD_LOGIC;
           tx : out  STD_LOGIC_VECTOR (3 downto 0));
end 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test is

begin

lclk <= clkin;

tx <= clkin & clkin & '1' & '0';

end Behavioral;
整个工程,因为要测试,所以很少的逻辑。

网友:
直接配置FPGA,不用配置芯片试试能不能跑起来,如果可以就不是FPGA的问题了。

网友:
    对,你先用JTAG方式直接下载到FPGA中,先看看不是不是你FPGA有问题,然后再看下载到配置芯片的方式,是不是配置没有成功。

楼主:
恩,我试试`

楼主:
试过了好像还是不行。我之前烧写逻辑后DONE信号也起来了啊,应该是配置完成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看到的 Done 信号是配置完后一直为高呢还是只持续了若干个 CCLK 周期?如果是后者,那么是持续了多少个 CCLK 周期呢?

楼主:
一直为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第一次配置 FPGA 完成后,Done 信号变高,然后第二次配置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为高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 Done 信号岂不是只有 FPGA 上电之后的第一次配置才有参考价值吗?

网友:
那么配置的过程中是否为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就是想知道当第一次配置成功之后 Done 信号拉高,但在第二次配置的过程中,应该算是第二次配置还未完成,那么,Done 信号是否还是高呢?

网友(2012-07-05):
3.3K上拉,太大了。换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