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isplever classic使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我是初学者,还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简单,你装的ISP lever不支持你写的代码的综合。简单地说就是不认识。要你装synplify或者precision来做综合,还一个办法就是尝试改你的代码吧(看起来是这样)。看起来Lattice的软件有待进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