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ostRoute 删除多于的delay cell

楼主(2011-06-14):
在之前做了hold优化,由于sdc的原因在in2reg的上插于了大量的dly cell,
后来修改了sdc约束文件,做setup分析有violation,当是工具在optDesign -postRoute -setup
之后,工具并没有把这些dly cell删除,我看了这些 cell的status 为 placed状态,加入什么
控制命令让工具optDesign -postRoute -setup 删除这些dly cell ,而不是保留这些 cell.

网友:
Tool会帮忙+Cell,但是Tool不会去Delete Cell,除非用脚本实现。

楼主:
应该也可以 的,如在importDesign时,工具会把第三方工具插入的buffer invter等cel全部删除,然后再做
placement,我怀疑如果把这些delay cell的status办成unplaced.然后去optDesign -postRoute -setup,
也许可以。我做个这样一个实验,用deleteClockTree -clk XXX,工具报  buffer invter等cell为status fixed,不能删除提示使用changeClockStatus -clk xxx -noFixedBuffers 改变这些cell的status为noFixed
然后用deleteClockTree -clk XXX工具就把该clockTree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