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有做过 FPGA 控制 SATA 硬盘吗?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二呢?急求!!!

楼主(2011-06-14):
请问大家有做过 FPGA 控制 SATA 硬盘吗?
我在网上看的资料说是需要用 RocketIO 实现 FPGA 控制 SATA 的物理层,但不知道究竟该从何下手?
哪位大侠能够指点一二呢?急求!!!

网友:
因为SATA的物理层是用Serdes的,或者FPGA里面将的Transreceiver。所以你要选择的FPGA里面一定要有内置的Transreceiver,比如Xilinx的Virtex系列后面带T的(XC5VLX330T)。做PCB的时候要把它的Serdes接口信号接到SATA上。在FPGA逻辑里面例化一个Serdes(或者叫GTX还是GTP什么的)。这样的话,FPGA和SATA的物理层就对接了(当然,你例化的Serdes速度要和对端的SATA一样)。然后再物理层后面再写一些编解码的收发器。
想来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我自己没做过,方案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但论坛里面没人做过这方面的吗?

网友:
估计是和做master的pcie比较类似

网友(2011-08-19):
说的很对

网友(2016-06-24):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思路,感觉好像和sata controller接口不太匹配啊,对于sata协议不太懂,这个OOB不应该只是RX的时候有吗?

没有下面的信号

SLUMBER
PARTIAL
SPDSEL

而且多了下面的信号,
    input           txcominit_in,
    input           txcomsas_in,
    input           txcomwake_in,

网友:
回复 楼主:

   OOB 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