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clock设置set_clock_transition与时序分析

楼主(2011-06-14):
最近本来在研究DC,发现问题不少,希望和大家讨论一下:
      1、我对输入之中设置了clk的clock_transition为1后,按说时序分析应该会把这个transition考虑进去的,我综合后report_timing没有任何效果。
      当然可能时序分析是基于路径的,那是不是对时钟设置这条指令就没用呢,也就是不需要设置呢?
      2、依然对于时钟的设置,对于时钟应该设置set_drive 0和set_dont_touch属性,可是我只设置了set_dont_touch属性之后,综合结果看不到有什么不同,也没有报告任何违例,百思不得其解。
      希望高手指点,给点意见。

经过这段时间对后端的学习,本人觉得原因应该是这样:设置set_drive 和设置set_clock_transition其实是一样的效果,都是用来告诉dc clock的上升或者下降时间的,而DC进行时序分析是将clock规定为理想的,所以在综合阶段对clock进行这两个设置没有任何作用。这两条指令的作用是在后端的时候起作用,DC计算根据这两条指令计算出来的clock的transaction time会写入sdc文件中,后端布时钟树时要考虑这个的,所以会影响时钟树的结果,当然可以在后端直接对sdc文件进行修改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2011-10-03):
回复 网友A:

    dfadfasdfadfasdf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经过这段时间对后端的学习,本人觉得原因应该是这样:设置set_drive 和设置set_clock_transition其实是一样的效果,都是用来告诉dc clock的上升或者下降时间的,而DC进行时序分析是将clock规定为理想的,所以在综合阶段对clock进行这两个设置没有任何作用。这两条指令的作用是在后端的时候起作用,DC计算根据这两条指令计算出来的clock的transaction time会写入sdc文件中,后端布时钟树时要考虑这个的,所以会影响时钟树的结果,当然可以在后端直接对sdc文件进行修改。

网友(2013-01-09):
set_clock_transition一般设置为多大?是一个和工艺库有关的经验值吗?

网友(2022-07-18):
不对吧 set_input_transition和set_drive才一样 set_clock_transition是约束cloc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