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GDS后在CALIBRE中进行LVS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如题,我将ICC生成的GDS导入到Virtuoso layout editing里边了,然后直接在菜单calibre上调用calibre LVS。运行LVS时报的错误为ERROR: Cell *** is reference but not defined,是我在ICC里导出GDS的时候还要加什么标注或者还要进行什么特别的设置吗?具体怎么解决呢?多谢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底层模块有没有导入的,比如memory,std之类的cell也要导入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发现是我在ICC中使用的physical reference library是foundry提供的FELIB下的,而不是FBLIB下的,所以physical reference library(milkyway database)的/CEL目录下是不完整的,没有完整的CELL信息。呵呵多些

网友(2014-05-08):
回复 楼主:

    请问我的ram的milkyway是foundary提供的,只会有FRAM view,不会给CEL view的,ram是要tapeout时到foundary才merge的,现在icc stream out的gds,用calibre run drc,也是报ERROR: Cell *ram* is reference but not defined,该怎么解决呢?是ICC write stream设置set_write_stream_option,还是calibre的rule file加某些命令,还是用virtuoso strmin and strmout呢?谁有详细的解决步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