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有没有谁做过拿一片 CPLD/FPGA 配置一片 FPGA 啊?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吗?

楼主(2011-06-14):
大家有没有谁做过拿一片 CPLD/FPGA 配置一片 FPGA 啊?( 我用的模式是 SelectMAP )
需要注意什么地方吗?
CCLK 时钟最大只能到 50MHz 吗?对 CCLK 的频率有什么要求呢?
配置完成之后 Done 信号是一直为高电平还是只持续若干个 CCLK 周期呢?如果是后者,究竟是几个 CCLK 周期呢?

网友:
如果是Xilinx的FPGA,其官方网站上有文档。说的非常详细。你去看看,否则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

网友:
done一直为高,如果你只是把prom里的配置文件写到fpga里,应该很容易。配置时序都一目了然,简单配置成功很容易做到,如果对配置文件做些操作难度就大多了

网友:
这是10年前做的CPLD配置xilinx fpga的代码,可以参考,模块cpld_encrypt.v是用来通过cpld和fpga的简单加密来实现在cpld不被破解的情况下保护下载文件不被破解

楼主:
我配置了一次,发现 Done 信号在配置文件还未完全发送完就变高了,然后就一直为高,第二次配置时一直为高?这不对啊?急求达人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 Done 信号一直为高,在第二次配置时也一直为高吗?也就是说一旦第一次配置完成以后就没低过?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