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H.CDB.CDSLCK

楼主(2011-06-14):
用Cadence下的SPECTRE仿真器仿真时,每次更改电路都要保存,如果没保存的话,无法进行仿真,
经常遇到一个问题, 删除SCH.CDB.CDSLCK文件
但是有时会同时出现很多的SCH.CDB.CDSLCK文件,所以求高手帮忙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批量删除SCH.CDB.CDSLCK文件
这样就不用到每个文件夹下面一个一个删除了 太费力了

网友:
文件的位置   ./lib/cell/view/*.cdslck

rm -iv  ./*/*/*/*.cdslck

网友:
还是保持好随手check save的习惯吧。个人感觉经常删除这个文件容易cras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网友(2016-08-30):
通常在多个路径打开就会生成这个,不影响。多sav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