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ii 9.1sp2到modelsim-altera 6.5b 的仿真

楼主(2011-06-14):
VHDL的设计文件如下:(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分频器)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numeric_std.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fenpin is
generic (DWIDTH: integer:=3);
        port(
                  clk:in std_logic;
                  en: in std_logic;
                  clk_out: out std_logic
                 );
end fenpin;
architecture rtl of fenpin is
signal temp: std_logic_vector(DWIDTh-1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en)
begin
        if en='1' the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temp<=temp+'1';
                else
                        NULL;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lk_out<=temp(DWIDTH-1);
end rtl;
-------------------------------------------
testbench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fenpin_vhd_tst IS
END fenpin_vhd_tst;
ARCHITECTURE fenpin_arch OF fenpin_vhd_tst IS
SIGNAL clk : STD_LOGIC:='0';
SIGNAL clk_out : STD_LOGIC;
SIGNAL en : STD_LOGIC:='1';
COMPONENT fenpin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clk_out : OUT STD_LOGIC;
        en : IN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BEGIN
        i1 : fenpin
        PORT MAP
        (
        clk => clk,
        clk_out => clk_out,
        en => en
        );
PROCESS
BEGIN
wait for 10 ns;
clk<='1';
wait for 10 ns;
clk<='0';
END PROCESS;
END fenpin_arch;
点了EDA RTL simulation后出来moderlsim界面,然后点击run 1us后出现全是红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
求高手啊~

网友:
temp复位给个初始值看看。

网友:
我用ISE调用modelsim也是这问题,单独用modelsim仿真没问题。搞了好久都没弄好
现在只好分开用,先用modelsim仿真,验证了以后再用ISE做后续的。

网友:
要赋初值

楼主:
quartus里仿真是行的
modelsim就是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