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

楼主(2011-06-14):
請問一下...在abstract 要先設定tf

那我已經設定  CONT LAYER
怎會還出現這問題????

网友:
不一定是cont 层次的问题,也可能是后面关于pr 内容的设定。比如metal1 经过 cont 到gate 的连接没有设定

网友:
先用LEF  tech部分的内容,创建一个library,再把这个GDS导进去

网友(2011-08-08):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具体详解一下抽取LEF过程的步骤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