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门级仿真和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6-14):
1、门级仿真由于没有做CTS,也没有SDF,所以如果在综合的时候将时钟设置成了ideal network,那么仿真过程中时钟肯定是同步的,那在仿真过程中还会碰到时序错误的情况吗?除了那些故意例化了delay cell的模块以外,一般的模块是不是一定能跑过?

2、布局布线后仿真是不是一定要带SDF才可以,如果不带SDF也有可能会碰到时序错误的情况吧?因为如果没有SDF,只有一个空的时钟树,那么时钟都无法保证同步。是这样吗?

谢谢!请教高手!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1. 时钟树是Ideal的没错,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综合约束和综合过程是正确的呢,除了formal之外。需要做综合后仿真。以保证时序约束的正确性。如果时序约束有错,那么这个仿真还是有可能时序错误的。
2. 带SDF的后仿基本上和上一条一样,只不过是带线延迟,更加精准了。
见过一个问题,跨越时钟域的信号,设计上没有打两拍,前仿过了,综合false path掉了。综合后仿,过了。但是SDF仿出来这个问题。

也许大家会以为,跨时钟域嘛,都知道怎么做啊。但是一个千万门级甚至更大的设计中,不能100%说一定都做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