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如何仿真电容充放电

楼主(2011-06-14):
pspice如何仿真电容充放电,用直流电源,一个简单的RC电路,电容的电压应该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但pspice好像没法仿真

网友:
你写对了就有法仿真了
估算一下RC的时间常数,把.trans的分析时间设置到其大小的几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需要用.IC设置电容的初值。谢谢

网友(2011-10-16):
回复 网友B:

请问电容初值怎么设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orcad,双击电容,电容属性里面有IC这项,可以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会了,谢谢。呵呵

网友(2011-12-15):
求解。。。我也想这么仿真一个。 不知该怎么设置。
ic里设置了电容充电后的电压值。 能仿真放电过程了。 充电过程怎么设置呢? 求大神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求解。。。我也想这么仿真一个。 用的pspice
不知该怎么设置。
ic里设置了电容充电后的电压值。 能仿真放电过程了。 充电过程怎么设置呢? 求大神啊

网友(2012-02-27):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2016-07-14):
回复 网友A:

   用ADS可以仿真电容的放电过程吗?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一下有圖講解嗎

网友(2018-01-10):
楼主可否提供一下具体的过程?我也想知道!谢谢你

网友(2020-11-17):
请问给电容充电过程如何防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