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朋友用过pex8648,有些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14):
大家好,有没有朋友用过pex8648,现在我是一个CPU PPC8641D通过PCI-E接的这个PEX8648桥芯片,还有一路I2C也接到这个桥芯片,datasheet里面写的有可以通过I2C来配置这个PEX8648,但是我现在给这个PEX8648发了slave address之后没有收到ACK信号,无法访问。PCI-E也没有办法访问PEX8648,上电自适应的时候我的CPU host 不在L0状态,后面的没办法配置了。
希望有用过的朋友 给点建议  谢谢

网友:
1、通过EEPROM可以上电配置
2、通过UPSTREAM也可以配
3、IIC0也是可以配的
配置的范围有些区别

网友(2018-05-10):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我现在用PEX8648也遇到点问题。CPU扫不到PEX8648,软件没做任何配置。这个片子是否需要配置才能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LZ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问题,扫描不到swi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