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S可以跑混合仿真吗

楼主(2011-06-15):
如题,电路有verilog写的测试平台还有一些模块,加上模拟电路,在config view下的netlist看到有analog, digital两个目录,我应该怎么用aps跑它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想说什么

网友:
用 irun是不是可以?你应该对它挺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try irun

楼主:
哈哈,想不到我的ID也是一个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我先入为主了,原来你不知道 irun

网友(2012-12-12):
irun是什么东东?

网友:
irun是AMSD的执行命令, 可以根据文件的扩展名识别格式. 比如.v是verilog, .sv是systemverilog之类的. irun内嵌analog solver, 比如spectre, 包括aps, 还有ultrasim.

网友(2014-09-04):
irun怎么用呢

网友:
娃哈哈,又学到了新东西,分享一下:
原来跑混仿一直用的是spectreVerilog,发现有两个不足之处:
一是不支持64位仿真,所以只能降格到32位工作
二是多线程最多只支持到4线程,不能再提高速度。
现在改用ams,即所谓的irun跑,以上两个限制全部解决。
虽然Number of threads (1-8),似乎是只能选择线程不大于8
但我试验,即使设置16,照样可以全开工作
64位工作模式也没有问题
全cadence ADE界面操作,很反感命令行操作的我表示非常满意!
唯一比较奇怪的是,电流数据居然不能保存成功,不知道哪的问题,目前尚在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