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eep nwell lvs检查中softcheck的问题

楼主(2011-06-15):
我们使用的是TSMC的工艺,基本上整个模拟部分是放在一个大的deep nwell中,只有少数几个需要接独立电位的pmos管处将deep nwell 挖了几个洞。LVS检查时net和ERC都通过了,只有softcheck一项报了关于deep nwell softcheck的问题。我逐个确认了nwell的连接,除了挖洞处的nwell,其余的nwell都是接在电源上的,实在想不出发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所以想向大家请教一下,盼望高人指教,拜托拜托,感谢感谢!!!

楼主:
后来发现是pnp管的链接引起的问题 呵呵

网友(2011-08-14):
发现是pnp管的链接引起的问题 呵呵

网友(2023-09-12):
@gedy,pnp怎么连接的,在deepnwell工艺,我最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pnp上面盖一层deepnwell,导致lvs时pnp不能识别,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