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仿真問題

楼主(2011-06-15):
在stanford的講義上看到以下的模擬檔案

pnoise

pnoise

1. 想請問一下各位,裡面的switch是spectrRF內建的元件嗎 (在哪個資料庫呢)

    因為我好像都找不到,是不是我使用的版本太舊(我使用ic5141)

2. 另外旁邊那個設定non-overlapping的clock區塊

    也是在spectreRF資料庫就可以找到嗎,還是要另外寫

    拜託大家幫幫忙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頂一下

大家幫幫忙壓

网友:
要生成左边那样一个clock,使用IC5141自带的analogLib库中的vpulse就可以了
理想开关就是analogLib库中的switch。
这两个组合起来,实现图中的开关毫无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好像有的吧

网友(2012-07-11):
开关是有的,但是那个时钟,注意不重叠,那么那么VPULSE就不行,可以使用VPWL,做出两个周期,然后重复就可以产生两个互不重叠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