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中命令在后端起作用的有哪些呢?

楼主(2011-06-15):
高位高手大家好:
      小弟在综合时,试了一下set_clock_transition命令,但是这条指令对于DC综合的结果看不出有任何的影响,我想是不是这条指令会在后端起作用呢?
      本人很少接触后端,所以不是很了解,DC中设置的命令,哪些会影响后端呢?
      先谢谢了,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以前在前端发帖问了,没人回答,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高人啊。

网友:
DC的命令可以分为综合专用命令和时序约束命令,
前者在后端都(绝大多数)不可用。也许ICC可能可以用一部分
我想你问的是后者,确切地说,也不是不能用,而是因为其他的一些设置,使得这些命令失效了。它们多半是与clock有关的,比如set_clock_transition, set_propagated_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回复,但是我没太看懂。您的回答是说set_clock_transition会影响后端,是吧?还是说dc设置set_clock_transition没有效果是因为我设置的问题?

网友:
我说的那些就是“在后端起作用的那些命令”
在DC中不用就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set_clock_transition和set_propagated_clock只在后端起作用,所以dc的时候就不用了,是这个意思吗?
    不好意思版主,我没用过后端工具,我问过别人,是不是set_clock_uncertainty对于后端会有影响呢?是不是这个设置的越大,时钟树越容易走线呢?
    谢谢版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有版主,对于clock设置set_drive 0然后设置set_dont_touch综合,和只设置set_dont_touch属性综合,结果也没有发现什么区别,不对clock设置set_drive 0这样会对后端有影响吗?

网友:
是,
但是对时序收敛未必有好处,所以还是同后端商量下。
你的问题有些已经讨论过,先搜索下

网友:
回复  陈涛
不对clock设置set_drive 0这样会对后端有影响吗?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对clock设置set_drive 0,但是后端要拿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想问DC综合时可以不加set_drive 0吗,我知道可以加,到后端的时候去掉,那可以不加吗,只是设置set_dont_touch属性可以吗?
    我在论坛逛了很久了,没发现类似的帖子,谢谢版主回复。

网友:
你去了解一下下面3个命令在DC中对clock net的作用就明白了
set_drive 0
set_dont_touch
create_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set_drive 0为了防止给高扇出net加buffer,而是将加buffer的事情交给后端来做,这样比较准确。
    set_dont_touch是防止DC改变或者优化一个对象。
    create_clock这条命令产生一个ideal时钟,用来对设计进行时序分析。
    看资料后的自己理解,不知道有没有不对的地方。我看过dc的user guide和其他的官方资料,现在也在看,还有其他的一些中文资料,可是对于很多对clock的设置在前端为什么没有作用还是不理解。

网友(2012-07-12):
set_clock_transition可能会影响到setup的值,或者Tc->Q的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