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encouter问题

楼主(2011-06-15):
1、TIEH和TIEL这样的单元想要成对摆放 (一个有链接关系,另一个悬空),在encouter中可否实现

2、如何在自动布线的时候成对打通孔(普通情况signal net只有一个via)

不知道讲清楚了没,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1)没有直接的命令,可以先加TIEH,然后写个脚本在它的边上加TIEL
2)setNanoRouteMode 里面有几个控制double via的选项

楼主:
谢谢斑竹!

1)请问有类似脚本吗?

网友:
可以考虑man一下relativeplcement 这个command,具体我有点记不清楚了。

楼主:
第一个问题还请高手帮忙,没有relativeplacement相关命令。

楼主:
谢谢5楼的MM

用relativePlace可以实现

楼主:
是4楼的MM

网友:
double via要看lef techfile中是否定义,如果定义了,则在setNanoRouteMode中定义,具体参数查看cadence资料哈

网友:
1.tiehtieL做成一个cell,也是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2.lef里可以定义双孔,但是好像版本得高点lef5.6吧,这也是我上次问lef问题时遇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