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导出GDSII问题

楼主(2011-06-15):
请问各位大侠,ICC里边导出GDSII以后,在VIRTUOSO下来看,发现所有的PIN都看不到,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跟你的选项有关系吧
没导出全?

网友:
是pin还是pin label啊

网友:
pin和pin label不一样的,pin label是上面的字,pin是那层金属吧

楼主:
大致明白各位大侠的意思了,应该是我的pin label没有加,icc里边有比较理想的加pin label的方式么?我只知道有create_text -layer -height -origin ...这种方式。

网友:
少加了个option  man一下set_write_stream_option,看看里面关于pin的选项貌似应该有个polygon啥啥的。有点忘了。

网友:
set_write_stream_option 加选项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