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tstrap 自举升压电路

楼主(2011-06-15):
刚刚做了一个自举升压电路,但是发现有的时候它会自激振荡,不知道其中原因!
    望各位前辈们指教!附图如下!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4PM4~M%L14{H@P%@@QN2[1.jpg

楼主:
RE: bootstrap 自举升压电路

如图

如图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4PM4~M%L14{H@P%@@QN2[1.jpg

网友:
你这个是马达驱动??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震荡。问题是不是在你那个booststrp2里边

网友:
没做过这方面的,帮顶。。。

楼主:
里面就是一些反相器而已啊,但是这是一个闭环,应该有振荡的可能吧!?谢谢指教!

网友(2011-10-02):
你输入的两个方波是不是同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