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9.1启动图形界面的问题

楼主(2011-06-15):
系统是cent OS5.3
安装好后,启动encounter,就会跳掉,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do you patched it?

网友:
盗版没有盗版好!

网友:
it means that you havenot license..
please change your LM_LICENSE_FILE to your license..

楼主:
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 了

网友:
自己解决了也还是把原因啊解决办法啊跟大家说下的好吧。。。。

网友:
这个问题,我自己解决 了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2011-07-23):
大哥 ~说说你是怎样解决的吧~我也遇到了和你同样的问题~~~

网友:
貌似要在后面加一个 --simplefont的选项吧,用encounter -help看看,国外有牛人也遇见过,然后搞定了。

网友(2012-02-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啊?困扰几天了。encounter -nowin可以运行,就是进不了GUI。

网友:
[root@ktic temp]# iscape/bin/iscape.sh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clx/temp/iscape/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Exception in thread "main" java.lang.UnsatisfiedLinkError: /home/clx/temp/iscape/runtime/LNX86/lib/i386/xawt/libmawt.so: Can't load IA 32-bit .so on a IA 32-bit platform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ClassLoader.java:1751)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ClassLoader.java:1647)
        at java.lang.Runtime.load0(Runtime.java:769)
        at java.lang.System.load(System.java:968)
        at java.lang.ClassLoader$NativeLibrary.load(Native Method)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0(ClassLoader.java:1751)
        at java.lang.ClassLoader.loadLibrary(ClassLoader.java:1668)
        at java.lang.Runtime.loadLibrary0(Runtime.java:822)
        at java.lang.System.loadLibrary(System.java:993)
        at sun.security.action.LoadLibraryAction.run(LoadLibraryAction.java:50)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awt.Toolkit.loadLibraries(Toolkit.java:1509)
        at java.awt.Toolkit.<clinit>(Toolkit.java:1530)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InstallerUI.main(InstallerUI.java:85)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定java组建都安装齐全了吗~~~      要不然就:yum install *java*

网友:
也yum install *java*了,还是不行。

网友:
今天我下载了 edi10.1 安装后也是同样的现象,怎么办?

网友:
[clx@ktic ~]$ encounter
Checking out Encounter license ...
Encounter_Digital_Impl_Sys_XL 10.1 license checkout succeeded.
You can run 2 CPU jobs with the base license that is currently checked out.
If required, use the setMultiCpuUsage command to enable multi-CPU processing.
This Encounter release has been compiled with OA version 22.04-p011.

*******************************************************************
*   Copyright (c)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1996 - 2011.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
* This program contains confidential and trade secret information *
*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nd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
*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y reproduction, use,         *
* distribution or disclosure of this program or any portion of it,*
* or any attempt to obtain a human-readable version of this       *
* program, without the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is strictly prohibited.           *
*                                                                 *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2655 Seely Avenue                            *
*                   San Jose, CA 95134,  USA                      *
*                                                                 *
*                                                                 *
*******************************************************************

@(#)CDS: Encounter v10.12-s213_1 (32bit) 09/14/2011 18:36 (Linux 2.6)
@(#)CDS: NanoRoute v10.12-s013 NR110830-1854/10_10_USR2-UB (database version 2.30, 124.2.1) {superthreading v1.15}
@(#)CDS: CeltIC v10.12-s211_1 (32bit) 08/31/2011 23:35:43 (Linux 2.6.9-89.0.19.ELsmp)
@(#)CDS: AAE 10.12-s002 (32bit) 09/14/2011 (Linux 2.6.9-89.0.19.ELsmp)
@(#)CDS: CTE 10.12-s010_1 (32bit) Jul 18 2011 23:05:29 (Linux 2.6.9-89.0.19.ELsmp)
@(#)CDS: CPE v10.12-s009
--- Starting "Encounter v10.12-s213_1" on Tue Feb 21 17:42:48 2012 (mem=45.9M) ---
--- Running on ktic (i686 w/Linux 2.6.30.10-105.2.23.fc11.i686.PAE) ---
This version was compiled on Wed Sep 14 18:36:10 PDT 2011.
Set DBUPerIGU to 1000.
Set net toggle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Shrink Factor to 1.00000
encounter: main/context.c:1118: _mesa_initialize_context: Assertion `driverFunctions->NewTextureObject' failed.
Encounter terminated by internal (ABORT) error/signal...
*** Stack trace in log file.
[clx@ktic ~]$

网友:
解决.  yum install swrast_dri.so

网友(2012-05-31):
没有这个选项阿,怎么解决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
没有这个swrast_dri.so,该怎么办?????

网友(2015-01-13):
补丁全部打过了.

网友:
yum install swrast_dri.so

网友:
change your LM_LICENSE_FILE to your license..

网友(2016-12-11):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very much ,纠结半天了,下了三个版本,一直没解决,谢谢您的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