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解析欧姆龙开关常见故障

楼主(2011-06-15):
故障部位故障状况推测原因对策

电气特性不良接点部位接触不良·附着了杂质、尘埃等·消除原因。或者装入箱,使用密封型开关

·水等液体进入

·受到周围有害气体的影响,接点表面产生了化学膜·更换为具有耐环境性强的接点材料( 金、合金等) 的开关

·在低负载区域的开关导致接点表面产生化学膜

·焊接时焊剂进入·重新检查焊接的方法。

·开关附近有硅气体。·除去产生硅的物质。或者调节接点容量,使接点上无法生成硅化合物

误动作·受到振动和冲击,接点断开了·更换为接点接触力强的开关(一般为负载较大的开关)

熔着·负载超过了接点的开关容量·用高容量继电器、电磁继电器进行负载的开关或者插入接点保护电路。

绝缘劣化( 烧坏)·电弧导致接点熔接·用高容量的继电器、电磁继电器进行负载的开关

·温度高,环境温度变化大,很多水滴进入。消除原因。或者装入箱中,使用密封型开关

·液体进入并被电弧热碳化

机械特性不良驱动部位动作不良·驱动部受到过大的外力,运动部位被磨损。·消除原因。或者使用强度大的辅助驱动杆等。

·混入了杂质、尘埃、油等异物·消除原因。或使用密封型开关

·动作物体过重而无法复位。·换成负荷大的开关

·开关安装不紧,发生摇动而无法在规定的动作位置动作·重新检查开关的紧固力

低寿命·挡块、凸轮的形状不合适·改变挡块、凸轮的设计

·操作方法不恰当·操作速度过快·重新研究操作行程和操作速度等

破损·被施加了击打等过大的冲击载重·消除原因。或者换成强度较大的开关

·铆接部位的铆接不良,及组装不良·更换开关

·变形、脱落

·向驱动部位施加了过大的力且力的施加方向错误·重新检查使用、操作的方向

安装部位破损·螺钉紧固倾斜·重新检查螺钉的插入方法

·紧固力过大·重新检查紧固力

·安装螺距偏斜·修改螺距

·安装面不平·修平安装面

端子部位破损·接线操作用力过大·消除原因

·焊锡的热量导致塑料材料变形·缩短焊接时间。或者降低钎焊烙铁的温度。( 参考各机种的「请正确使用」)

相关链接

*知识堂:开关常见问题——欧姆龙密封型开关有哪些种类?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60.html
*知识堂:开关常见问题有哪些?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62.html
*知识堂:开关常见问题——接点部位接触不良的推测原因及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64.html
*知识堂:开关常见问题——误动作、熔着、绝缘劣化(烧坏)的推测原因及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65.html
*知识堂:开关常见问题——驱动部位动作不良的推测原因及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69.html
*知识堂:开关常见问题——驱动部位低寿命、破损的推测原因及对策
http://www.ecb.omron.com.cn/news/news_cp_71.html
*知识堂:开关常见问题——安装部位、端子部位破损的推测原因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