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谁在开关电源芯片的bst的pad下放过ESD的?

楼主(2011-06-15):
有谁在开关电源芯片的bst的pad下放过ESD的?
因为是个开关引脚,所以怕漏电,导致bst上不去,
有点怕怕的。

网友:
可以把bst对phase的 ESD放上去。 如果驱动外部Mos, bst要能够提供10~100之间的直流偏置能力和10~30mA平均动态电流能力。这个能力足够弥补你担心的漏电了。如果是驱动内部mos,boost电容足够提供偏置电流。只要漏电在正常工艺范围内都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能请教你更多问题吗?我的qq:416567283,

网友:
放心使用,但要注意ESD结构,在开关状态会漏电的慎用,如LS所说对SW放就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