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ower 的EM 问题

楼主(2011-06-15):
在设计初期没有发现EM问题  到了收敛阶段,发现很多EM问题,且都出现在metal1上,分散在整个设计上,用RedHawk分析的
不清楚原因,也不好解
有没有人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呀 ,希望可以交流一下
也期待高手的指导

网友:
LZ确认这么几个东西。
1. 分析EM,你用的什么方式来分析的,会不会过于悲观。
2. 用的Cell是不是过大了?

我明天去问问我的同事,看下他们的观点怎样。

网友:
搭车同问,在不变动die size 的情况下,发现IR DROP太大,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1. 修Timing,把Timing修好,80%的IR问题能够通过修Timing的方式修掉。
2.挪Cell,即把hot spot Fix掉。
3. 修Transition。
4 + Decap Cell

网友:
谢谢楼上,
修timing为什么能让ir drop变好?
decap cell 是什么东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RedHawk在做IR_drop的时候同时分析的,有提供SPEF,看说明文档说是actual current density value for any metal or via

网友:
1.分析一下出现EM的区域是不是有些Cell的Load 特别大,不是High Fanout, 有些Cell的 Drive了很长的线。
2.分析的Corner对不对,是不是太过于悲观了。
3.Check你Dont Use的Cell List。

Fix的方法:1.挪。 2,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分析IR的话,会利用Timing Window这个东西。
在把Timing搞好的同时,也能Fix掉很大一部分的IR。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2 应该都是正确的,我再看一下3有没有问题
多谢啦
PS:有问题的METAL1 都是给std cell 供电的metal1,而非signal metal

网友:
看看是不是出问题的地方是频率很高的地方,如果是,那就是吃电太厉害了。导致单位宽度的metal 供电太大。不过这个对你来说很难取舍,因为频率高的,放在一起很正常,不放在一起,timing就过不了。我个人觉得不用修,因为你的供电网络未必能提供这么强大的电流给这块std cell,呵呵。

网友(2011-07-28):
回复 网友A:

    IRdrop不是在floorplan的时候分析的吗,为什么和timing有关啊?动态的IRdrop吗?

网友(2016-06-28):
redhawk中文lab资料吗?可否分享下。。。

网友(2017-09-30):
回复 5# ZhouF decalcell就是在vdd-vss之间有个电容 消除dynamic ir-drop的影响

网友:
回复 1# 以后会怎样 可能是此区域有某个cell的功耗过大, 可以去查某个cell的power calculation。

网友(2018-03-06):
謝謝提供power EM

网友:
如果是某条row上电流过大,可以把这条row上power大的cell搬其他row上去,让这点cell不那么集中,亲测有效。

网友(2019-10-16):
有很好的redhawk资料分享不,谢谢

网友(2020-11-02):
是学到了!真的没想到IR和timing的关系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