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max测试向量仿真问题~~

楼主(2011-06-15):
以前仿真的时候,一般用tmax生成测试向量,用第三方工具如NC_verilog仿真验证是否正确,今天翻tmax userguide的时候,无意中发现tmax也自带仿真
在tmax脚本中加入
...
run_simulation

得到结果
Simulation completed: #patterns=656, #fail_pats=0(0), #failing_meas=0(0), CPU time=0.77

请问这两种仿真有啥区别吗,为啥一般不用tmax自带的??谢谢

网友(2013-06-20):
同问,再问下楼主,我也试过使用run_simulation,但是我为什么提示有错误,想请问楼主这个run_simulation需要在怎样的条件下进行,我直接run_atpg后执行这个命令,发现报错了。

网友:
用vcs可以加入时序延迟信息,更加真实;

网友(2014-12-05):
tmax的run simulation 也太快了吧

网友(2021-01-04):
刚准备接触,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