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画分裂集电极为1:2的LPNP

楼主(2011-06-15):
要画一个集电极分裂为1:2的LPNP,但是不知道怎么弄。请大家给看看

网友:
什么工艺???

网友:
1:2不用分裂了啊。。
3个管子不就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上面的兄弟,用的是2um 36V工艺,因为想要节省面积,所以用分裂集电极的办法。但是不知道怎么画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我没有说明白。我是想把一个管子分成1: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