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特性问题

楼主(2011-06-15):
运放频率特性跟设计还是工艺关系大?  若用分离元件(9018的特征频率应该够用的吧)按照某运放内部电路制作运放,不知道性能会差多少  望大家不赐吝教

网友(2011-08-09):
为什么非要用分离的来实现9018呢?这分立电路也不地道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小弟本科4,微电子的,对模拟感兴趣,也用过仿真软件,但觉得模拟仿真不理想,所以想搭分离电路,学校能借来示波器,可变电源,信号发生器,进行实际电路研究,但不知道与集成电路中采用同样结构性能不知道能差多少?也不知道分立元件可以而在集成中是否可行?(我觉得应该可以,但不同工艺的性能应该有较大区别) 不过现在没时间了,准备考研,有机会再研究

网友(2011-12-05):
If you are not happy with the integrated solution, you don't have to copy the transistor level design when you working on the discrete solution.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grated and discrete design, for example, discrete design will never have the great matching of an integrated solution, and the relativley low parasitics due to the close proximity of the devices; on the other hand, it's a very hard for the integrated design to have a seemingly simple device, such as a resistor... believe or not, the integrated resistors a so lousy that any cheap discrate resistor would easily beat them, not to mentioning the tiny, area consuming capacitors. I'm not even thinking of an integrated inductor... so if you want to build a discrete circuit, by all means, take advantage of these great passive devices and you probably are much well off not to copying the circuits of an integrated solution.

网友:
都有关系吧。分离元件搭的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寄生电容太大

网友(2012-03-06):
感觉应该差很多吧

网友:
用英文的好生猛

网友(2012-05-23):
很难得,现在运放都做内部补偿处理的额,分立的寄生参数不好弄,做低频的成功性大点

网友(2012-06-22):
支持!

头大~~~~~``

孕妇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