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quartus如何添加时序约束

楼主(2011-06-15):
做FPGA开发有三年了,但对于时序约束缺了解甚少,只约束过时钟的最高频率fmax,其他的约束都没用过。请教高手如何添加时序约束,优化自己的设计,或者推荐一些好的资料也行啊,多谢!

网友:
Altera有TImequest的培训资料,网上应该可以找到的

网友:
欢迎进qq群127971002 一起讨论时序问题。一般设fmax,false path,muti path

网友:
timequest的user guide,全部学习一遍就是高手了

网友:
看看ALTERA 的AN433,AN477

网友:
altera  的timequest  以及  timequest 的cookbook,就是很好的学习资料 ,看完这个应该可以对付基本的时序分析问题了

网友(2014-07-24):
学习学习。。我也刚开始学

网友:
基本就没什么可约束,所有的软件在静态时序分析上讲的都一样,约束带来的提高我感觉还不超过5%,甚至感觉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如果做asic就不一样,DC 综合 ,place and route,这里面也就是后端的东西还是蛮值得研究的,fpga timing 直接从design开始保证,如果遇到某些算法组合逻辑太大,又实在不好pipeline,要么降频,要么改算法,  其实我是发帖混分数的,哈哈哈

网友(2014-11-19):
楼上说的有一定道理,不过仅对简单FPGA设计是可以的,设计稍复杂一些估计就问题一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