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RM内核总线接口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1-06-16):
ARM1136内核采用的是AHB接口,我想把他直接换成AXI总线接口(不是转换桥,而是内核代码直接改) ,然后接到AXI总线上,有如下几个问题:
1. AXI总线性能比AHB性能高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比如说带宽,AXI的带宽性能一定比AHB高吗?一般情况高出多少百分比?
2.ARM1136的AHB总线接口配合AHB总线和转换成的AXI接口配合AXI总线,会有性能(带宽)提高吗?
3,如果不是内核代码直接改,而是采用AHB-AXI桥来实现跟AXI总线的通信,这个AHB-AXI的桥会影响到原有的性能吗?

       哪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要别人帮你改呢
还是你只想知道答案
我猜测你只是想提升性能但是又不知道如何下手
wolaile333@163.co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改,也想知道答案,我想知道通过此途径能否得到性能的提升?

网友:
回复 楼主:
AXI的优势:
1 频率可更高
2 互联结构更灵活
3 对于有较长初始化latency的外设性能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