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clock tree为啥不能插入delay cell

楼主(2011-06-16):
请教各位大侠:是否可以在clock tree 上 插入delay cell?
如果不可以,为什么?

网友:
我见过的delay cell 的 rise transition time 和 fall transition time偏差较大。做CTS时skew不好控制,所以不用。

楼主:
也有这样的说法:delay受工艺的影响比较大,会比较不好控制。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delay cell  不能用在时钟树上大概有以下的原因:
   1> 像2楼说的一样,rising和falling差的太远,所以clock的duty不好。对于有ddr接口的时钟,或者上沿下沿都要用的时钟,是非常不好的。
   2> 像3楼说的一样,表现为工艺上的影响比较大。但是并不是真的由于工艺的问题,主要是由于delay cell对于transition的容忍度很差,可以去看看delay cell的二维查找表就会发现,随着transitIon和output load的变化,整个delay的变化是很剧烈的。 所以如果用了delay cell,那么max和Min下,我们会发现很多路径setup和hold(同一条路径),算上ocv的话,很难收敛。因为clock path上的变化居然会很大。(所以我们会在做clock tree时候,禁用delay  cell)
        说道这里,有一句题外话,为什么会有clk buff和clk inv。因为我们需要的clock tree 网络的结果应该是这样的,高驱动,对transiton容忍度高。这样的好处是,不管你ocv以及transiton如何变化,只要范围比较小,那么我们会发现整个clock tree上的delay是差不太多的。这可以算是一个稳定的时钟树结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一下clock buffer和clock inv的二维查找表,会发现,他是符合这些特征的。

网友:
5楼的总结非常精彩!

楼主:
感谢回复!多谢大家!

网友(2011-08-24):
請教大大:
若對於 data path, 在解 hold time 時,
能否用 delay cell 來取代 buffer?
若插入 delay cell, 應該也會受 process 飄移的影響, 造成 tape-out 後,
發生 timing violation 而導致 function fail...不知道小弟的理解是否錯誤...
感謝大大的指導...

网友:
5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精彩~

网友:
delay 的variation 太大, 不好控制

clock tree上一般是不能用delay, hvt等单元的, 就是为了维持clocktree的稳定性,

网友(2011-11-20):
5楼说的太好了,受教了

网友:
五楼牛人:
顺便补充一下,delay cell 的OCV确实很大,在算TOP的时候deterate要单独设(>=10%). TOP上面很难收敛

网友(2013-10-29):
和rising和falling的trans有关的!

网友:
setup margin 足够的情况下,data path 用DLY cell 毫无问题

网友:
可以这样搭配使用,不会有tran和duty问题:

-->clkinv-->dly-->clkinv-->dly-->clkbuf-->

当需要大的insertion delay时,能省不少面积

网友(2014-12-02):
回复 请问版主,不同阈值的cell也会对时钟树的robust产生影响吗?我们一般用svt的cell做时钟树吗?

网友(2015-04-25):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入门,受教了

网友(2015-09-01):
回复 网友B:

   clock 上为什么不能用hvt的cell 呢?

网友:
感觉5楼,学习了。

网友(2018-10-17):
回复 网友A:

    请问,既然clock cell 有这样的优点,为什么不在data path上也用呢?

网友C(2018-12-11):
回复 网友D:

   这些优点都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功耗大,速度慢一些

网友A(2020-02-17):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用delay cell的原因是一个delay cell可以抵几十个,甚至上百个buf inv,所以节省了面积和功耗。
但delay cell只能用在非关键路径上,对于关键的数据路径,任然不推荐用delay cell,不然芯片的性能会收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好的designer会巧妙地利用这个特性,实现delay cell修Hold时候,又不影响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ay cell  不能用在时钟树上大概有以下的原因:
   1> 像2楼说的一样,rising和falling差的太远,所以clo ...

MARK 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delay cell的原因是一个delay cell可以抵几十个,甚至上百个buf inv,所以节省了面积和功耗。
但delay c ...

大哥你看清楚我们讨论的是什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看清楚我们讨论的是什么了吗....

你仔细翻下楼,我11年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你知道我们在讨论什么吗

网友(2020-06-23):
引用 网友A:
用delay cell的原因是一个delay cell可以抵几十个,甚至上百个buf inv,所以节省了面积和功耗。
但delay c ...

请问判断这个路径为关键路径的标准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