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关于TSMC的CMOS Vt还有平方率公式的参数在哪个文件里面找呢?都找不到

楼主(2011-06-16):
我是在本论坛上下的0.18的
里面有些文件,但是找不到想要的东西,请给个提示,
README

还有design rule是不是也没有提供?

网友:
一般都是在spice model里面的,你列出的文件中应该找不到。

楼主:
在 model文件里面能找到,但是要弄明白那些参数代表什么,

也可以找到

网友:
看看hspice的manual吧,知道不同level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