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出现问题

楼主(2011-06-16):
Warning: (vsim-3015) D:/Altera/10.0/multiplexer_dc.v(17): [PCDPC] - Port size (8 or 8) does not match connection size (1) for port 'd_in'.
仿真时出现这个问题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求助啊!!
谢谢大侠们~!!

网友:
看看port size 是不是不对应,把1bit连接在了8Bit port上了
把multiplexer_dc.v(17) 17行以及上下文发出来看看

网友:
看清楚信号接口是几位的,……

网友:
恩,应该是信号端口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就是信号端口的宽度不一致 ~~~~~~~~~~

网友:
端口宽度不一致,检查一下端口就可以了,稍微仔细一点就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