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电压

楼主(2011-06-16):
电压:4.096V
温漂:<5ppm
精度:<0.05%
推荐几款型号?

网友:
好久不做了,上来一看吓一跳,5ppm啊!

网友:
我晕 啥条件下要用这个基准源啊?

网友:
这个精度太高了啊,前两天看到个2010 ieee的精度也只不过1%左右,恐怕不修调就更难了吧。另外,各位现在做带隙基准的大牛都用什么结构啊,性能可以做到多高,交流下啊,